PLC S7-300怎样联入LONWORKS网

楼主(2005-01-31):
PLC S7-300怎样联入LONWORKS网,有没有相应的产品。请指点或告知! hao.tang@tom.com

网友A:
s7-300没有lonworks的通讯卡。。。只能选一个232通讯卡或者485通讯卡+232/485的lonworks device.

网友B:
浙大中控的基于LONWORKS总线的PCS400系列可编程控制器采用OpenPcs核心技术,通过Lon总线可为底层的非Lon节点PLC等进行在线编程,支持PLC的五种编程方式。

网友C:
最易于配置使用和扩展的方法是将s7-300通过Ethernet和OPC方式,同LonWorks网络互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