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解决产品和解决方案(能够通过计算机按开关)

楼主(2005-02-01):
产品需求 机房的设备上有一个复位按钮,当设备出问题时,需要按一下复位按钮,目前的方式是,派人去机房按。 现在想通过远程控制实现按该按钮。产品功能包括: 1、 当收到触发信号时,发生机械运动,从而按动该按钮 2、 提供触发信号的外部计算机控制接口(比如rs232接口) 3、 提供固定在设备上的方法 4、 如需要生产,请告知生产周期和价格 请邮件致yuchao@metarnet.com 需求量大概在700个左右.

网友A:
呵呵,数据传输部份倒可以用GPRS来解决,出现问题的时候发送信号给服务器,服务器再发送控制信号给机房.

网友B:
买个现成的开关控制器+无线或者有线的MODEM. 你说的开发,其实就是把这两个现成的东西整合到一起!

网友C:
您这样的问题曾经给另一家公司做过,这里需要知道您所使用的开关类型,节点类型,以及是否可以有设备输出信号来反馈设备的故障状态,如果以上的状态都附合,是可以使用一个全自动的复位设备,当设备出现故障时自动进行复位,而无需计算机参与控制,将使成本大大降低。成本大概在几百元,周期在半个月时间。 如果一定需要计算机进行数字量触发接口设计,则要借助电子自控产品,成本会相应增加。但价格也应在几百元就可以搞定。 主要是要看你设备的输入及输出接口,设备节点状态及计算机控制类型决定。 可以将你的设备状况及需求发到我的邮箱里我可以帮你看一下。addsjj@yahoo.com.cn

网友D(2005-03-28):
个人以为可以通过POE交换机来进行供电,一旦设备需要重新启动,则远程管理POE交换机对应端口。不过我只是有这个思路,欢迎联系。pppmail@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