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触摸屏速度越来越慢?

楼主(2005-02-01):
我用的是HITECH的屏,刚开始的时候速度还可以,可是过了两年,现在的速度奇慢,有时候,按过按钮,过好长时间(大约5秒),电机才能启动.并且,切换页面速度也很慢,各位请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时间长了自然这样,寿命到了

网友B:
可以重新更新系统,并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C: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听说是通迅的问题但不知道该如何改进。

网友D:
那是因为他的处理器只有16位的处理速度肯定会有影响的

网友E:
http://www.mcgs.com.cn/

网友:
建议先检查一下数据通讯环节,如通讯线及上位机下位机的通讯口

网友F:
http://www.amtouch.com.tw MSN:yaya3475@hotmail.com 和我联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