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求助!关于3150与串口的数据接收

楼主(2005-02-01):
请问3150是不是不支持中断?在通过16c550与串口数据收发时,我采用了查询的方式。但是当下位机发送数据较快时,就出现漏数据的现象。 3150的工作频率是10M HZ对吗?那执行命令的速度应该是很快的,怎么会出现来不及查询的情况呢? 请教大侠。急~~

网友A:
1、请问3150是不是不支持中断? 31x0不支持中断 2、在通过16c550与串口数据收发时,我采用了查询的方式。 但是当下位机发送数据较快时,就出现漏数据的现象。 3150的工作频率是10M HZ对吗? 那执行命令的速度应该是很快的,怎么会出现来不及查询的情况呢? 请教大侠。急~~ 那是你的应用程序的问题。。。。。 1、采用优先级高的when 来定时查询。 2、选用缓冲区较大的uart. 3、降低通讯速率。。。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