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对话框

楼主(2005-02-01):
各位大虾,intouch使用碰到了问题,popup类型的窗口弹出的时候,程序的执行好行并不停下来,弹出对话框后面的代码也都一气执行到底。我想实现如确认对话框一样的功能,代码如下,但由于上述原因,无论如何都不行,请有经验的大虾指点,多谢。 CALL L2CommonSetMsgBuff( ); L2_Common_Message_Buff = "Do you really want to reject slab : " + StringTrim(L2_Common_Select_Slab_ID,3); Show "L2_ConfirmBox"; ''L2_Common_Confirm_OK在确认对话框关闭的时候设定。 IF L2_Common_Confirm_OK == 1 THEN {Send event to server} #L2PDIONComm.initStringData(); #L2PDIONComm.addString( "c_Reject_Reason", StringTrim(L2_PDION_Select_Reject_Reason,3)); #L2PDIONComm.addString( "i_Shift", StringTrim(L2_PDION_Select_Shift,3)); #L2PDIONComm.sendStringData( "EVT_HMI_PDI_ALL_REJECT", "TRK_JOB", StringTrim(L2_Common_Select_Slab_ID,3)); #L2PDIONComm.releaseStringData(); ENDIF;

网友A:
你可以将L2_Common_Confirm_OK 创建成为一个离散型Tag;作为一个条件参数; 然后,在脚本->条件中创建 ///L2_Common_Confirm_OK ==1 Send event to server}    #L2PDIONComm.initStringData();    #L2PDIONComm.addString( "c_Reject_Reason", StringTrim(L2_PDION_Select_Reject_Reason,3));    #L2PDIONComm.addString( "i_Shift", StringTrim(L2_PDION_Select_Shift,3));    #L2PDIONComm.sendStringData( "EVT_HMI_PDI_ALL_REJECT", "TRK_JOB", StringTrim(L2_Common_Select_Slab_ID,3));    #L2PDIONComm.releaseStringData(); ////////////// 你还可以考虑加入其他的参数,实现在条件函数中实现不同的分支选择~

网友A:
忘了说了,在弹出对话框中,确认按钮中加动作:L2_Common_Confirm_OK =0; 在条件函数执行完动作后,L2_Common_Confirm_OK =0;

楼主:
你说的很对,我的解决办法也跟你想的差不多,不过我用的是Data Change表达式。因为我做的确认对话框是公用的,所以用它的返回值作为某一个操作的判断条件不太合适,因此我就采取了跟你想的差不多的办法,又加了一个Key一样的分支条件,在对话框关闭的时候设置那个分支条件,然后在分支条件的Data Change脚本里面根据Key的内容进行筛选处理。 多谢你给的建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