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WINC 中如何实现语音报警

楼主(2005-02-01):
各位仁兄,俺又来求教了,请问WINCC中能加入语音报警吗,如何实现,请帮小弟解一下疑惑。不胜感谢。

网友A:
你可以买带语音的蜂鸣器

网友B:
不知道你实现了语音报警功能没有,我觉得可以用控件来实现,利用VB脚本,编写一个程序,在此程序中调用媒体播放器的控件,实现语音报警。这个脚本可以通过你的报警条件来触发。播放的语音你可能事先做成一个语音文件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