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PRO-FACE GP377系列的通信

楼主(2005-02-01):
求教各位大侠: PRO-FACE GP377系列与FX2N PLC之间以及与PC的连线方法。

网友A:
和FX2N 一般有和CPU口直连和扩展通讯口(485BD,232BD)两种通讯方式,所以通讯连接线也不一样,具体的详细情况你可以找当地的天任分公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