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韩国LG的触摸屏质量怎么样

楼主(2005-02-01):
各位大虾,小弟对触摸屏可谓是新手上路,最近公司决定上马触摸屏,手头有几份资料,其中韩国的LG好象名气比较大,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如果有别的屏比较好,希望能够推荐一下

网友A:
个人以为:人机品质最好的是proface的,只是价格比较高,而且是鬼子做的,能不用还是尽量不要用吧! 其次是台湾hitech的,性价比比较高,罗升公司代理。各地均有办事处,建议选用。 在其次是各种view,以及lg之类的。

网友B:
个人认为:PROFACE最好,专业做屏,但是价格高. LG和FUJI的屏其次,虽然有可能有人会说三菱,西门子屏幕不错,但我觉得他们连接的控制器太少.三菱只能连接那小日本的控制器.LG和FUJI所能连接的控制器非常之多. 而HITECH则在后面.为什么,有机会拿一块LG的和一块HITECH的单色屏比较比较. E-VIEW最次,色彩太差.

网友C:
LG显然比较烂,这么多年一直做不起来,东西功能、画面都很一般,价格却定的较高,连LG的一级代理商都直摇头,FUJI是HAKO贴牌,东西不错,HITECH与EVIEW性价比较好,而色彩显然都比LG的强,日本鬼的液晶还是比韩国佬的好些,SIEMENS就更烂了,除了品牌,三菱也是如此。

网友D:
我个人认为LG的变频器是烂的!我买了2台IC5系列的,结果在1月内多坏了!害的我陪了人家两台其他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B:
我想,事实胜于雄辩,有机会比较一下LG和HITECH,E-VIEW的屏吧!随便约时间都可以,好吗?我在北京.代理商摇头是他们觉得价格高,利润少,不想做这个生意.商人考虑的是利润,不考虑产品性能,只有卖给客户能获得最大利润就可以了,客户满意,自己赚钱,至于哪个品牌,那无所谓,不是吗?价格高自然有价格高的原因. 另外一个朋友,能告诉我你的IC5是如何坏的吗????

网友E:
人机品质最好的是Proface(Digital公司的),其次是台湾hitech,eView,以及lg之类的。eView质量不是很好,但是性价比还可以;施耐德TE电器的XBTG系列是Digital贴牌,连其他品牌PLC很麻烦。

网友F:
其实韩国的品牌无论是在性能上还是在价格上都是还不错的像LG的和韩国M2I的人机界面都是很不错的,而且兼容性非常不错

网友D:
反应堆你好啊!! 我的是用在磨床上的!负载是不是很重,就是带动工件旋转。也没有用什么特别,用了后就是听见里面有爆炸声,估计一台是烧IBTG,还有一台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没有显示了。

网友B:
您好! 我想磨床上由于工件加工的过程中,有铁屑或者是含有铁屑的液体会进入控制柜中,并附着在PCB板卡上,导致短路造成损坏.LG已经在发现过类似的反映,将PCB生产加工中加强了对PCB防护的措施了.如果您选用IC5产品不放心,可以选用IG5系列,这个系列在机床行业非常适合的.使用IC5时,也可以在PCB上让供货商加涂三防漆,这样寿命会长一些,但是我不知道对散热的影响有多大. 我在谈论技术的时候是实事求是的,我认为任何一款产品设计之后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问提,这些是难免的.关键是面对这些问题是否去逃避还是想办法解决.这个论坛也希望各位将对LG的一些不满和建议发表一下.我会尽量解决.

网友D:
反应堆你好啊!! 磨床上是没有铁屑的!也谈不上有液体流入控制相里面!我自己也是搞电子电器的对一些电子产品的质量还是比较理解的。 我拆过其中的一台看了!就是里面的IBGT坏了。因为他爆炸了(电机绝对不会短路)!

网友G:
顺便发句牢骚吧:韩国货档次太低,如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想赚钱还是用日货和欧美货吧!

网友B:
不好意思!有点班门弄斧了!现在不知道您的那两台变频器是什么情况,是否已经维修了!同时您是否能告诉我您所在的省份.我可以帮您处理.我想它们应该还没有过保修期

网友D:
楼上的反应堆你好! 首先在此谢谢你的好意!那二台变频器我确实叫代理商维修好了。但是我现在不感用上去。我怕再坏了我的那桩生意也没有了。(因为跑到一桩生意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打算那二台就放在那里当成垃圾。其实我也不想的,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这样了。 我是在浙江省的。请问你是LG那里的代理商?

网友B:
您好!我是北方的,我对LG产品影响您的生意感到很遗憾.我介绍一个上海的朋友给你吧!021-62081703-216,邱工,他是LG公司专门负责浙江省的人员,您有什么意见可以和他联络联络.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会因为是销售商的原因让您感觉不舒服,直接找厂家不是很好吗/???

网友D:
反应堆很高兴你的帮忙了。邱工我认识的,是邱永添吧!我是LG是他介绍的,

楼主(2005-04-05):
楼上的反应堆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邱工是干吗的/。代理商?价格好吗

网友B(2005-06-14):
办事处的!

网友H:
LG的730\830触摸屏耐温性差,温度一高,屏就发白了,看不清了.建议环境温度高的地方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