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ADAM4017+连接,在编程连接方面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05-02-01):
在进行MCGS的ntouch工控机与ADAM-4017+的通讯时,数据采集不到工控机中mcgs的组态中来,定义的变量为:电压, 小数位 6 , 对象初值 0, 最小值 0,工程单位 v,最大值 9999。这个变量通过一个标签的显示输出进行显示。在设备窗口中加入了通用串口父设备,初始工作状态为 1-启动,最小采集周期为 200(ms)串口端口号为 1-com2 波特率为 6-9600 ,数据为数为 1-8位 ,停止位位数为0-1位,数据校验方式 0-无校验,数据采集方式为 0-同步采集。(设备窗口的这部分设置,基本上没有动,只改变了采集周期为200ms,其他项目的属性因为不清楚什么作用,故没有改变,请各位师傅指点)。电话连接标签页里的所有属性都没有更改。父设备下面又加了一个设备0(研华-ADAM-4017plus),其属性设置如下:基本属性:最小采集周期 200,初始工作状态 1-启动,模块地址 1(不知道实际地址,因为ADAM4017+模块没有进行过设置,故很多都采用默认设置,不知道这里是否会出现问题),0-无校验。通道连接页: 通道0 ,无数据对象 ,通道类型为通讯状态, 周期1;通道1为电压 ,通道类型为默认的A10,周期为默认的1(这个周期是什么的周期,我也没弄清楚);其他两个标签页设备调试和数据处理都没有做修改。我是新手,面临的问题还比较多,由于《MCGS嵌入版组态系统》这本书的设备连接部分讲解不十分详细,如果哪位师傅那里有更详细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请发到我的邮箱里,不胜感激。我的电子邮箱是:mike309@163.com 谢谢!祝大家春节快乐!天天进步!欢迎大家跟我联系,希望能交更多的朋友!

网友A:
应该说,简单问题让您说复杂了。 MCGS与ADAM4017通信非常简单,简单的我不知说什么合适,你可以先不用管什么NTOUCH,只要用台PC先与之连通就好说了。您可以给他们技术支持打个电话问问即可。或建议如下做: 1、检查物理连接是否正确? 2、用ADAM测试软件检测通信是否正常?(该工具一般随硬件都提供,或用MCGS提供的测试工具) 3、做上述您描述的工作即可实现正常通信。 4、如还不行,那就是见鬼了! 谢谢!

楼主:
谢谢你,昨天我终于弄好了,原来是我pc机上编程的mcgs版本与工控机上的mcgs版本不一致,造成模块驱动不上,所以没办法通讯。把pc机上的程序下载到工控机上时,曾经有提示,不过我没太注意。现在已经可以通讯上了。一切问题都是我的疏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