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故障求助

楼主(2005-02-01):
各位大侠: 最近我的计算机硬盘出现故障(找不见硬盘),一年中烧了两个硬盘,怀疑是电源有问题,但看了电源电压输出波形后,没有异常。现在怀疑是主板上有问题,但不知是具体所在,望大虾们帮个帮,速速

网友A:
主板接光驱了吗?有几个硬盘。 硬盘有MASTER,SLAVE跳线是否正确? 在BOIS中启动顺序是否正确? 光驱跳线是否和硬盘冲突。 FDISK分区是否正确? 都是FAT格式吗? 请联系:shiyq@szonlin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