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B 带电机报GFF故障?

楼主(2005-02-02):
求助台达VFD-B 带电机报GFF故障? 该变频器功率为15KW,带4KW空载可以正常运作,但带7.5KW以上就跳GFF故障代码?检查过驱动板上所有电解电容都正常,主电容、模块也正常,是哪里坏了???那位能帮帮忙给个维修方法。

网友A:
我以前修过一次WFD-B 小功率的。跟你这问题有点象,问题出在驱动板。

网友B:
可能是电机缺相,或者是连接线有一相连接不好,还有可能是变频器电流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将负载绕过电流传感器可正常开机,带11KW都可以正常运行。经检查是电流传感器二个有问题。那位老大有这中机的电流传感器啊??

网友C(2008-05-20):
看看!深圳宝安变频器,PLC专业维修  电话0755-33801892  传真0755-27289312  手机13714782861 美锐德电气有限公司

网友D:
IGBT坏了,返回台达修吧

网友E(2008-07-31):
实际上台达GFF故障最可能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F:
哈........又一座古墓被盗了!

网友G(2009-05-22):
首先检测电流传感器,地球人都知道。

出售拆机变频器:
艾默生 TD900 2.2KW 8台;
艾默生 TD1000 3.7 1台;
优利康 YD57P5-T4 7.5KW 1台;
台达F系列 11KW 6台;
台达A系列 5.5KW 1台;
台达A系列 7.5KW 1台;
台达A系列 18.5KW 1台;
西门子M430 45KW 1台;

联系电话:0512 63534616
13962537351 徐经理。

网友H:
带载性能不好,我觉得最可能坏的还是模块,模块老化导致

网友I(2010-12-10):
台达变频器传感器问题表现的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

台达变频器VFD-B和VFD-M系列是报“GFF”,OC,OL故障相对较高的,下面就报GFF等故障的处理方法告诉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故障现象:表现为不定期报GFF故障,一运行报GFF故障,带轻载没问题,带重载就报OC,

2、检测方法:只给驱动板上直流电源(要确保不损坏模块的情况下),让电源板正常工作,用万用表测传感器的输出脚,正常情况下市0V,如果超过0.2V就会出现上电就报GFF故障,如果传感器的静态电压偏差在0.2V以内会出现运行一段时间后报GFF或OC故障。

3、处理办法:如果有传感器更换,更换后可以排除故障,如果静态测试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运行轻载也不会报“GFF”故障,而且电流显示也很正常,只是带重载一启动就报“GFF”故障,这时可以把主板上的三相偏差过大的GFF检测取消也能正常使用。

以上只是本人的一点维修经验,有什么不足之处望指出
转帖:http://www.cdxckj.com/shownews.asp?id=30

网友J:
M系列的遇到过,B的还没有遇到,方法同10楼,B系列可以把直流回路保险取掉,确保IGBT安全

网友K(2011-02-19):
台达变频器及触摸屏全系列产品备件供应?找吴工15957591118

网友L: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M(2014-01-26):
传感器坏了。上海雷凌变频器维修部。专业维修各国各款变频器。18918900801周工。www.bpqwxs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