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的小问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2005-02-02):
哪位仁兄有VB下自动控制rs485数据流方向的代码,就像ComTools 那样的<不明白的朋友请下载COMTOOLS先看看>,3x !! 本人长期从事仪表通讯接口的开发工作,手头已有近百种仪表的 Type Library<DLL > VB 开发, 可用于 VC , Delphi ,VF 等开发工具,有需要的朋友请与我联系 QQ : 77387075 Email: hkkboy@126.com

楼主:
是直接控制485

网友A:
有近百种仪表的 Type Library<DLL >,高手

楼主:
代码都是自己写的<VB>,需要源代码的朋友也可与我联系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顶一下

网友B:
哪位大侠知道,RTU上用的SC1801协议,能否告诉小弟一下。

网友C:
I-7520 数据流方向由 Hardware 全自动控制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网友D:
VB下实际是 RS232 (双向)通讯,自动控制rs485数据流方向需要硬件配合,已经有这样的转换器。

楼主:
不明白的朋友请下载COMTOOLS先看看>,3x !! ComTools 就是VB 写的,但是它可以自动控制数据流方向 <可变的数据长度,即用板上的直接485连接各种仪表>, RS232-RS485的转换器市面上大把,驱动能力要求不高的话 根本不需要7520<贵>,几十元的小模块就能轻松搞定了 我现在就是用小模块,发这帖子只是对COMTOOLS的功能觉得好奇 我自己也试过用代码控制,但是对不同的仪表,返回字符不同的 时候,数据流方向的时间控制就不太好掌握了。

网友E(2005-03-18):
485转换器自动控制方向。一般来说485转换器控制流方向有3种方式: 1、利用uart上的modeom控制信号rts或dtr控制发送、接收,通常rts(或dtr,很少用dtr)缺省为“1”,在此状态下485处于接收状态,要发送就置rts为“0”,发完后变回“1”。 2、利用txd上的信号对RC电路冲放电,使得TXD有动作时立即使485处于发送状态,当处于空闲状态超过一定的时间时RC电路就拉回到接收状态。 3、强制用小电阻拉成高电平,低电平用芯片驱动(强拉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换,但是驱动能力稍逊。 我们也常用rs232-rs485产品,推荐一家我们一直在用得一家公司的产品,3种类型的转换器都有。http://szxtc.hqe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