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6台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2-02):
各位大侠好 ,最近准备做一个系统,是控制6台步进电机同时动作,速度各不相同,但每台电机一动作,就以设定的动作恒速运行,不存在调速的问题(当然调试的时候是需要调速的),系统可能采用PLC(绝不会用PC)控制,各位大侠能不能提供给一个方案或思路,PLC控制6个电机估计需要另配个定位模块了吧,要么采用个什么6轴的控制器和PLC通信来做?我原来没做过类似的系统,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最简系统:( 单片机 —> 驱动器 —> 步进电机 ) * 6 需要时联系我:029-85253961

网友B:
运动控制模块对你来说太浪费了,你可以找到带串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PLC用串口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带串口的步进驱动器?这东西比普通驱动器贵多少?哪里有卖?

网友D:
这玩意我整过。 我用的是台达PLC的,采用DVP12SA11T一台,DVP14SS11T2两台,每台PLC控制两台步进,PLC之间通过台达PLC的EASYLINK的通讯来做,此方案编程简单,成本较低,运行可靠稳定。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我可以提供相关程序供您参考。

网友E:
您的负载扭矩有多大,如果不是很大,或者可以加减速的话,有没有想过用伺服做,富士伺服电机可以通过参数设定电机转速(0--3000转任意设定),不需要什么系统,只要给一个I/O信号就可以。很简单,又很适用,价格未必比步进系统贵很多,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等方案定下来再请教诸位

网友F:
更简系统: 1. 单片机+6*(驱动器+步进电机) 2. 6*(LM555时钟脉冲产生电路+拨动开关+驱动器+步进电机) 此方案最省钱,最省时,最易制作,不需编程序,最好调试,最好维护。

网友G:
我认为用台湾永宏的PLC就可以,单PLC 4轴,便宜。好用

网友A:
“控制6台步进电机同时动作,速度各不相同”,“单片机+6*(驱动器+步进电机)”不方便。 考虑长时间工作的同步问题,怕 LM555 频率不稳定所以没有推荐。

网友F:
周公的考虑,我也曾想过,一则为了让楼主的菜譜上多几碟小菜,丰富大家的口味,我未顾及太多,也就先端出来了。另外,我也有一些想法,现说出来和大家探讨: 1.单片机的调试方法,一般先在 PC 机上编程序,从 PC 机下载到开发板上,开发板上调试,除错,再到 PC 机上编程序...反复多次,直到成功。 6 台步进电机,6 个不同速度,编程时对应 6 组参数。用 1 台 PC 机在 1 个单片机开发板上调 6 组参数和用 1 台 PC 机在 6 个单片机开发板上各调 1 组参数,究竟哪个方便,也未可知。 2. LM555 的方案的确频率稳定性不高,一般用石英晶体的电路,做到 10-4 不难,LM555 方案能到 10-2 就不容易了。但是直到现在楼主并未有频率稳定性的要求,是否合他之用,也未可知。 另外,略加修改 LM555 很容易做成一个电压控制变频振荡器,若通过某一个传感器,反馈回一个电压控制信号,就构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就可以对步进电机自动调速,这岂不是构成了一个最简单,最廉价的速度环伺服跟踪系统。这个特点对楼主(或其他人)是否有用,也未可知。

网友A:
上面说的调试过程没有错。不过“每台电机一动作,就以设定的动作恒速运行,不存在调速的问题”,这样的系统对我们来说比较简单,调试过程一两天搞定。 由于步进电机的特性,不必要闭环控制自动调速,反而复杂了。 楼主睡了,我们也歇歇吧。。。。。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回复,具体方案我会认真考虑,有问题再问大家 我没有睡,过好年刚回来,前一段时间公司的网络出了点问题,呵呵 再次感谢大家,顺便拜个晚年!

网友B(2005-04-20):
EASYSMC 2100基本开发成功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光临我们的网站www.lintron.com.cn了解详情.谢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能和朋友们进行技术上的交流.

网友H:
RedCyber的USB/串行接口PC-BASED运动控制器可以控制16台步进电机同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