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楼主(2005-02-02):
我们正在开发开关(按钮开关、拨动开关、推拉开关)堵转装置,要求开关开闭50次,闭合时间不大于0.5s,开的时间不少于10s,通过传动转换实现这样的往复运动是用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谢谢指导!

网友A:
请参考下述帖子: “敢问各路大虾有没有这样的执行元件”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4819

网友B:
从要求的时间上看,步进和伺服都可以完成,看你的要求精度再选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