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求助

楼主(2005-02-02):
请问FX2N系列在文件上传和下载时该如何操作?EEPROM和内置开关都应在OFF和STOP位?

网友A:
直接点击上传和下载的按钮不就行了?软件会提示你的。

网友B:
FX2N内置的是RAM; 如果用EEPROM存储器的话开关应在OFF;

楼主:
是啊,我在上传时有进度条指示,可上传完后,程序并末激活。再把程序下载下来,又是空白?????

网友C:
可能是通讯接口和线的问题,你是用什么线的~是正版SC-09吗?

楼主:
是啊,都是三菱随机带的。

楼主:
多谢各位!经查我的EEPROM坏掉了。现在我把程序下在RAM里了,暂时解决了。

网友D:
使用日本人的东西 不是什么好鸟 别这里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