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机的请教

楼主(2005-02-02):
各位前辈好: 有谁能告诉我何为减速机,它一般应用在哪些场合,请不吝赐教,谢谢1

网友A:
减速的机器就叫减速机,它应用在需要减速的场合。呵呵...

网友B:
减速机可以分为好几种,我只知道行星式齿轮减速机诶,一般用在机床上比较多,但是就是一般有伺服电机的时候都用的上减速机~~~~~~ 如有说错,不能怪我

网友C(2005-06-25):
减速机一般应用在需要减速的场合,这是废话, 这种场合一般是需要低转速,大扭矩的场合,转速和扭矩相乘就是原动机的功率,当然还要乘上一个系数。 不知道你是不是想知道这些。 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D:
什么叫减速,就是不要那样高的速度啊,哈哈。 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转距,牺牲速度了。 (以上为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