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ission device 的问题!!!

楼主(2005-02-02):
Feng Yun Da Xia, haha, Secret!!! Just Joking. Actually because I used the Londev.c (generated by shortstack) from the example which is based on PL-20 (power line). After I regenerate Londev.c by choosing TF/TP-10, then communication is ok now. But commissioning is still not working. When Shorstack is in unconfigured or configured status, when I do commissioning, it always gives me ‘The program interface does not support the requested action’. If I select download image file (provided by ShortStack), then halfway, it gives me ‘can not comminicate device’, then I see ‘Test Device’ button. When I test my device, I see ‘last reset == watchdog timer reset’ and the status changed to ‘applicationless’. If I try to commission again at this kind of status, I will see error ‘the device is applicationless…’. I have to use Nodeutil to change the status back to unconfigured or configured. Then the situation comes back to the beginning. HELP ME!!!!!!! Any input may help me, please!!!! (sorry, it is not easy for me to type Chinese, hope you understand me.) This forum got a lot bugs, why can't I follow the old message!!???

网友A:
when I do commissioning, it always gives me ‘The program interface does not support the requested action’. 在commmissing时,host里响应的回调函数里 把节点的地址设定下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我怎么觉得 Commission 是Lonmaker 和 Neuron IC之间的事,跟HOST(单片机) 没什么关系呢? ‘节点的地址设定下来’ 是什么意思?什么地址?

网友A:
commission: The configuration stored in the LNS databas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All original network configuration and potentially configuration property values in the device will be placed with the values in the database. 1、看你的host响应的回调函数到底是哪一个。 2、调用api确定启动命令。

楼主:
When I do commission, my microcontroller’s lonEventHandler() will sense Service Pin first, then will sense niINCOMING --> MSG.code --> NM_set_node_mode --> APPL_OFFLINE. That’s all. I didn’t do anything in lonOffline() so far. Then Lonmaker side will say ‘The program interface does not support the requested action (subsystem NS, #60).’ I checked Echelon website, but yet find any related info. Is it because the .xif file not correct? I use .xif generated by ShorStack Wizard.

网友A:
lonOffline() { lonGoConfigured(); } try it ......

楼主:
还是不行啊,大哥,还有没有别的招啊?快被折磨至死了…

网友A:
首先,我同意你的观点。 就是commission已经被short stack执行了。 到了offline 也就是最后一步了。 那样的话 只有把目标又转到xif文件上了。 你在用wizard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规范的地方。 生成的xif文件 自己用notepad看看日期 版本什么的。 1、使用xif建立设备模板 需要xfb(xif2bin生成)文件。 然后--〉安装--〉 启动 2、不使用xif建立设备模板 直接安装 启动 3、使用其它的应用程序。我一直觉得lonmaker有点。。 4、e_mail lonsupport 在讨论组里 也有同样的问题。没有答案。 Good Luck...

网友B:
If I select download image file (provided by ShortStack), then halfway, it gives me ‘can not comminicate device’ 这种现象正常。因为Shortstack在重新网络下载后需要初始化才能响应网络命令,这时应该复位你的HOST,再COMMISSION,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应该可以COMMISSION上的

网友A:
还是不行。下装程序-->重新上电-->情况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