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氧分析仪的使用?

楼主(2005-02-02):
求助:在线氧分析仪的使用事项 我在调试SERVOMEX 1100A的在线氧分析仪,请各位同仁给与有关标定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的介绍和帮助,谢谢。本人QQ:369791991

网友A:
很奇怪,你是销售该氧分析仪的还是该氧气分析仪的使用者? 如果是前者为什么你不知道自己产品的调试?如果你是用户为什么不找厂家来处理?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还使用磁力机械式的氧气分析仪?

楼主:
你好,感谢指教。我是使用者,可是找不到服务商,是一套旧设备,停用3年了,现在想用,在线氧分析仪除了顺磁机械式的,还有什么型号的,请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B:
还有红外线的,国产该类产品很多!

网友A:
现在的氧气在线分析仪从数量上看使用最多的是红外预处理的,从原理上看最好的激光的氧气分析仪。你说的磁力机械式的氧气分析仪已经是很老的原理的,比红外的都要差很多了。更不用说和激光原理的比较。

网友C:
请各位同仁给与有关标定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的介绍和帮助

网友D:
磁力机械式的氧气分析仪非常液体和灰尘,因为其附着在哑铃会影响测量精度。同时怕酸等腐蚀,因此需样品预处理对以上物质要除去。你也可与我联系:yangxui@sohu.com

网友A:
有兴趣可到www.senseway.com了解激光气体分析仪表,你说的氧分析仪是其中可以测试的一种成分,当然还包括很多气体,例如:CO,NO,NO2,CH4,NH3,HCL,H2O,等等许多,不列举。 或者致电:0755-82947018 倪先生

网友E:
好久没来这里了,今天偶然上来看看,有关氧分析原来发过不少文章上来,你所使用的仕富美公司1100A确实是很早的产品,他们目前氧分析主流产品是4000和5000系列,有红外和氧化锆形式可选,针对不同使用环境。 说到气氛标定,你可以查看一下计量要求,也可以看原来这里的文章,早就有阐述,不再详说了。

网友F:
我公司的氧分压传感器 具体资料请登陆www.advsensors.com zhang-lixin@163.com

网友G:
磁机械式的氧气传感器的确有许多缺点,但是,它并非是一无是处的,不是诸位所说的这样! 磁机械式氧气传感器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唯一的选择性(实质,自然界中只有氧气和氧化氮有这样的性质,而后者往往很少,不足以影响氧气的测量),当您的检测环境比较复杂的时候,气体成份较多的时候,选择磁氧分析仪是有利的。而这一优势是红外、激光、电化学等方法不能比拟的。

网友H(2005-03-07):
零点气标零点, 量程气标量程。 你的量程? 呵呵! 联系我吧! admin@trust-control.com.cn

网友I:
我觉得不如使用氧探头,经济、实惠,价格也就6、7千元,再配一台碳势控制仪,这样价格真的很划算,可与我联系。

网友I:
对了,联系方式:023-68219400,QQ:342975232

网友A:
能否问一下楼主,你的氧分析仪表是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J:
氧化锆氧量分析仪 本氧化锆氧量分析仪用于连续测量工业锅炉或加热炉燃烧排放气体中的氧含量,适用于燃烧过程的检测和控制。 分析仪的监测器(ZFK)可直接插入被测对象内,不需要采样装置,相应速度快。 ZRM转换器具有自动校准和吹扫功能,采用液晶显示,操作设定方便。而ZRY具备主要功能,是经济型转换器。 除普通型外,根据应用场合可选择耐腐蚀、高温型和防爆型。 特 点: 1.测量范围易于设定 测量范围在0~2%至0~50%,以0.5%间隔可 以任意设定。 当氧含量减少时,显示屏上不显示氧浓度,而是 显示不完全燃烧状况(显示富裕方式和氧监测器 的电压) 2.自动校准/吹扫功能 本氧化锆提供自动校准和手动/自动吹扫等标准功 能,但电磁阀需另配。 3.对话方式操作 采用液晶显示,对话方式进行操作及参数设定, 对初学者来说易于适用。 4.热效率显示功能 能显示根据氧含量和排烟温度计算的热效率,此 功能为选用功能,它有利于提高热效率。 5.不需要采用装置 检测器是直接插入式的,所以不需要如气体引入 器、除湿器等气体采样装置。利用被测气体的流 动,配上一根导流管,可确保快速响应(小于7 秒) 6.根据不同应用情况选择检测器类型 用于温度低于600℃场合的普通型检测器;测量 焚烧炉排放气的耐腐蚀型检测器;被测气体温度 在600~1000℃范围时,可选择带散热器的中高 温型检测器;当被测气体温度高达1590℃时,选 用喷射器和插入管隔热的高温型检测器。 技术规格 测量对象:非可燃性气体中的氧含量 测量方式:直接插入式氧化锆系统 测量范围:ZRM型:0~2…50%O2内可以任意设定 (设定间隔0.5%) ZRY型:0~5、10或25vol%O2(通过改变内部 跳线来切换) 重复性: 最大输出信号的±0.5% 线性:满刻度的±2% 响应时间:7秒内达90%响应(从标准气体入口开始计 算) 苏州兰炼富士仪表有限公司 0512-63451594

网友K(2005-10-08):
氧化锆氧分析仪最大的特点是使用维护简单,特别是当被测其他温度大于600度时,其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在线检测,这一点是其他类型的氧分析仪不可比拟的,如有兴趣您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www.china-huamin.com。

网友L:
我用的是4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