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G5 BB Bacc BLOCK

楼主(2005-02-03):
该故障是何原因?一开机就有,复位后一会就自动出现。请各位老兄帮忙

网友A:
多功能端子是否用到“基极锁定指令”(参数H1中有的设为8或9),参数恢复出厂值试。

楼主:
那模SEE*(1 2 3 4 )是何故障啊?

楼主:
是SE1 SE2 SE3 SE4 是何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