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box的属性设置

楼主(2005-02-03):
请问高手如何在Script中设置让Combobox选择哪一个Item。 关于Combobox的属性,我只知道有个Enabled可以通过SetPropertyD进行设置,其他的还有哪些属性属性呢,帮助文件里面也没有属性列表。郁闷那。请知道的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使用wc开头的函数来操作这些它。

楼主:
请问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我知道可以用wc开头的函数来进行设置,但是哪些函数并不能完成像我说的让Combobox选择哪一个Item或者是控制它里面文字的对齐方式之类的功能。这些东西可能必须通过SetProperty来设置,但我又不知道都有哪些属性可以被设置,因为它里面没有语法提示。

楼主:
经过调查,发现在intouch里面,只有Enabled,Visible,Value能够正常设置,像用来控制现实属性的TextAlign,ForeColor,BackColor等等属性都不能用。Intouch做界面真的有点吃力呀

网友B:
是不是VC里的COMBOBOX? 如果是就该如下: 先定义一个COMBOBOX的实体。 然后在初始化时通过实体调用其控制函数SetSel(int Index);即可。

网友A:
InTouch的ComboBox是InTouch的Wizard, 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控件,难以实现你要求的功能。建议你用ActiveX控件版的ComboBox来实现。

楼主:
是Intouchz自带的Windows Control,我不知道跟VC里面的Combobox有什么关系没有。请问能在Intouch里面使用VC里面的控件吗?该如何使用。

楼主:
To:controller 不好意思,我回复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你的帖子。 你说的很对,但我想请问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免费的combobox的ActiveX可以用的?

网友A:
系统里应该就有的,你可以在InTouch里通过"特别/配置/安装向导/ActiveX控件"找找看

楼主:
找到了,正在研究使用方法。 多谢了,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