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程序的编制

楼主(2005-02-03):
公司要求改造设备。设备是一台焊接机,就是在一个平面内焊很多点(74个)点,焊头是就像一根棒。(像在一个平面内用一根棒点很多的点)。公司提供了2台伺服放大器(安川的)和一台三菱的PLC。本人是个工控新手,望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E-mail:zhxab0099@sina.com

网友A:
你这个很好作,最好用三菱的FX1S或FX1N的PLC会比较好实现,程序也会很简单,价格又便宜。

网友B:
用OMRON的CS1W-MC221,通过编写G语言程序可以很方便实现

网友C:
楼上的朋友。话说的不要那么简单好吗,人家是个新手呀,

网友D:
用MT的,发脉冲就可以了,脉冲的速度就是行走的速度的比例,数量就是距离。

网友E:
我做自控几年了!!有个实现方法你看看吧!才有FX2N-1PG的定位模块,通过伺服电机带动丝杠,选择好丝杠的螺距,确定两个焊点间的距离,通过间距确定脉冲数;还有问题请联系我yangyong2144@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