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入5KHZ电机就停止响应

楼主(2005-02-03):
用FX1s PLC 的Y0对其输出到5KHZ以上 电机(空载)(电机型号130BYG2相)就停止动作?5KHZ以下的脉冲才可以正常运行 1:什么原因 2: 步进驱动器不丢步的保守输入频率多少?

网友A:
1、有没有加速过程? 2、脉冲的占空比是不是接近1:1的? 3、驱动器上是否有会导致截止频率降低的滤波设置? 步进电机不丢步的频率,看驱动器细分数和加速过程是否平滑。如果没有加速过程,直接给定频脉冲,5K丢步,也算正常。

网友B:
有没有细分呀? 两相步进电机的转速最好不要超过4KHz,否则,转矩下降比较厉害。

网友A:
虽然没有说,不过,我想电机驱动器应该是细分过的,否则,两相电机,200ppr,5KHz的脉冲,就是1500rpm,一般不会这么用步进电机的。

楼主:
谢谢 刘老师 和 数控精英 的支持 1 :驱动器采用4细分 2: 脉冲占空比 。没条件测。 加速用的fx1s 的 RAMP指令 加速很平滑加速到5.5khz-6khz电机停止响应,采用PLSY 指令输出脉冲。 3: 驱动器(用的是四通公司的 SH-22206B驱动器)说明书上说的输入采用的光电耦合输入,驱动器最多可以接受50kHZ 是驱动器的问题还是?驱动器最多可以接受50kHZ

网友A:
四细分,6KHz,就是450rpm,也差不多了,两相电机应该也就是转到几百转。细分数再高一点,理论上转速还能高一点,不过应该也很有限了。

网友C:
嘿嘿。。。。 换伺服电机吧,就不用考虑那么多问题了。

楼主: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刘老师 和 我是葱头 的大力支持 那只有把减速比调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