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20mA电路解析,急!急!

楼主(2005-02-03):
典型0-20mA输出电路解析,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把问题说清楚!急什么。

网友B(2005-03-22):
老兄啊,我们有一款HFP2-001直接检测0-20mA线性输出25mA WWW.HINODE.CN

网友C:
0-20mA信号输出电路很简单,主要取可调电位器的电阻于固定电阻进行电位比较,进行放大处理,输出0-20mA信号.电源可取220v AC或24v DC.可作为信号发生器对仪表进行校验,也可用在执行器 电动门等设备的位置反馈上.如需要可于我联系. Email:wpx4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