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3.5与S7-300通信

楼主(2005-02-03):
麻烦大家,我碰到这怪事,IFIX3.5通过CP5611与S7-300联通过PROFIBUS,现在是通读PLC的所有数据,就是不能写入,这我就搞不清楚了,大家帮我一下。虚拟PC里配的是Application,和 CP5611,驱动是用SI7。

网友A:
你把Application改成OPC server试试

网友B:
搞定了吗?

网友C(2005-03-09):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D(2005-05-09):
哥们,能不能把你的操作过程和配置详细的说说?

网友E(2005-08-01):
各位大侠: 我用ifix3.5与s7-400通过工业以太网连接(普通网卡),虚拟pc配置好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SI7,老是连接不上。而且总是出同一个错误(1.simatic net中找不到连接名:2.参数配置错误),SI7里的通道和连接名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和配置PC station 时的连接名是一样的啊?

网友F:
西门子驱动通信的配置 联系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