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精度具体是指的什么

楼主(2005-02-03):
我在工作中,经常听人提到伺服精度这个词,我想请教一下大家,伺服精度具体是指的什么? 是不是指的指令单位.例如1脉冲=0.01mm?或者是指说工件在移动时,定位时+/-多少? 请大家明赐!

网友A:
我觉得伺服精度取决于编码器精度, 伺服本身的概念就可以理解为带反馈的运动系统。 不关是半闭环还是全闭环,都要看编码器咯。 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B:
提到精度,有绝对精度与重复精度的区别;对于伺服,还有反馈精度与控制精度的区别。

网友A:
这我还真不知道。 请 刘工 解释一下可以吗?

网友B:
重复精度,也叫重现性,是只多次到达同一位置时的实际误差分布范围,一般取重复定位7次中最大的偏差范围。如果单纯就反馈装置而言,重复精度应该与分辨率是一致的否则应该认为是产品缺陷。 绝对精度,则是指编码器信号本身的精度,一般旋转编码器不提这个指标,而直线编码器(光栅尺)通常会出每米误差几微米的这样的数据,圆光栅也会给出最大误差是多少秒这样的数据。 如果单纯就反馈装置而言, 反馈精度,就是指伺服系统中测量、反馈器件的精度。控制精度是指伺服系统对机构控制所能达到的精度。就重复精度而言,一般控制精度是反馈精度是3-5倍,如果只考虑定位,不考虑过程的话,可以做到1-2倍。 如果反馈精度不高,控制精度自然不可能提高,但是,单纯提高反馈精度,并不一定能改善控制精度,这与运动部件、传动机构、系统的响应都有关系。

网友C:
老刘: 楼主好象是问伺服精度呀,不是系统精度,不要讲远拉,我感觉楼主只是想知道伺服电机的精度,如果抛开产品缺陷,我觉得伺服电机精度主要由编码器决定。如果讲系统精度则又不一样拉。

网友B:
伺服精度,是指伺服电机的精度?抱歉,我还以为是伺服系统的精度。

网友D:
1脉冲=0.01mm 这个在OMRON MC421的说明书里有详细的说明 比如用丝杆传动,那就要通过电机每周脉冲数、丝杆螺距,将脉冲数转化为0.01mm,0.1mm,mm,角度(可以选择)等的可直接度量的单位。 精度就体现在所选择的单位上!!

网友D:
补充一下,当然不同位的编码器肯定是不同精度了,12位的就可以定位到0.01mm了,我只是想说精度不是用 “ 1脉冲=0.01mm” 来表示的吧???

网友E:
伺服精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本身伺服系统是一个闭环系统。(伺服电机+驱动器) 它是一个速度和力矩的调节装置,如果说精度应该讲它对速度和力矩的调节的精度。或者说伺服系统的低速平稳性和高速快速跟踪性! 具体对否请大家赐教!

网友C:
其实应该没有伺服精度这个词,应该是系统精度与部件精度,系统精度由部件精度及安装调试精度保证,部件精度由制造厂家保证,具体到伺服系统,要看机构是什么样的,在这个机构中,各个部件作用不同,精度概念也不一样,但都会影响到系统精度,组合到一起,就决定拉系统精度。

网友F:
各位朋友好啊!鄙人在弄一个关于《简易数控机床伺服进给单元机电一体化设计》这题目的一个课程设计,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特向各位请教请赐教!谢谢! linlingfengabc@163.com

网友D(2005-04-02):
哈哈,我当时也做过这样的课程设计,应该很容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