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采用哪种总线,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5-02-03):
我们公司准备新开发的一种产品,由一台控制仪表,下面有50到100个独立的测量头,每个头里都有一个单片机,都具有串行口,现在要求一种总线能把所有这些测量头的数据上传到控制仪表中,进行数据的分析和显示,大家看看要用什么总线形式最好,最省钱,RS485我想过了,它一下子不能带这么多的终端,要加中继服务,而用CAN又觉得成本太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谁说485带不了100个终端?应该至少能带255个。 没错,单片机多机通信即可,简单、省钱。8051多机通信连RS485接口都不要,直接连接。

楼主:
可是我的这个产品,用的单片机是PHILIPS的ARM LPC2132,是3.3V电压工作的,而且就是8051的话,多机串口联接时,是不是也有距离的限制,我的这个产品上最远的传送距离,要40米左右,那RS485能带255个终端应采用哪种芯片啊,价格是多少,还有能不能在给我推荐一种485通讯最便宜的方式,先谢了。

网友A:
记的是MAX3000系列。3.3v转5V很简单,一只晶体管而已。最简单的通信协议当然是主从访问方式。其它的像逻辑令牌环要给每个节点编制不同的程序,100个节点不容易弄清楚。除非有10个人一起工作。

网友B(2005-03-14):
sawm:中应该是5V转3.3V吧

网友C:
485总线理论上可以,最好是用can 测试点和节点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哦, 我公司专业做测控板卡和模块的, 这俩中都有,而且价格很合理哦! 不妨打个电话问问,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方案! 010-62527214/13

网友D:
用CAN吧,成本也不是太高,而且很好用。

网友E:
选择驱动能力强的rs-485接口芯片,运行modbus通信协议。raitan@sina.com.cn

网友F(2005-07-05):
串口通信能有两个主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