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485与西门子PROFIBUS。。

楼主(2005-02-03):
422两两相连可以形成485并与485通讯吗?485能直接与PROFIBUS(也是两芯的)连接通讯吗?

网友A(2005-08-01):
422两两相连是可以与485通讯的,485不能直接同profibus通讯,需要总线转换设备,比如鼎实公司的PB-B-RS485

网友B:
RS485與PROFIBUS可以直接通訊,但必須在RS485上跑DP協議,且速度比較低。

网友B:
強調一點,RS485與DP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協議,不能放在一起比較,RS485是低層的協議,而DP是應用層協議,DP構建於RS485之上。

网友C:
RS232/485需要协议转换模块才能和Profibus通讯,但RS232/485限制了Profibus的通讯速度,例如苏州创捷的总线桥系列(嵌入式和外置桥接模块两种)就是一种转换装置。

网友D: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