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MATIC NET 6.0 OPC连315-2DP 是用MPI,还是DP口呀

楼主(2005-02-03):
SIMATIC NET 6.0 OPC连315-2DP 是用MPI,还是DP口呀

网友A:
都可以 我用MPI口已经连上了!

网友B:
用DP口要快,MPI要慢些。

楼主:
楼上的是用OPC连的吗,还是用S7 PB连的

楼主:
组态是用PC站连PROFIBUS,连MPI说不通呀 用S7 PB连是插在MPI口的

网友C:
用什么口要看你的硬件设定了

网友D:
opc要用dp口,mpi口速度慢,如果项目小,无所谓拉,什么都行,硬件组态好就可以了

网友E:
用MPI,DP口没试过,一般,DP都和触摸屏连接用,不过理论上是可以连的!

网友F(2005-05-01):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到simatic net安装软件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