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两个S7-200的通讯!

楼主(2005-02-03):
现有三个S7-200组成MPI通讯网络,求助能否在这三个PLC间传递数字量数据,比如,我的输入在一号站上的I0.0闭合时,是否能输出在二号站上Q0.0,用什么命令?怎么编程,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我急用的!

楼主:
怎么这么多人看,没有一个回复的????

网友A:
晕。设个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将需要交换的数据放在这里。首先将读入接收缓冲区中的内容,处理后将需要发送的数据搬入发送缓冲区即可。

楼主:
谢谢,本人是菜鸟,能否给举个例子?用什么命令?

网友B:
使用NETR(读)和NETW(写)这两个网络读写指令。具体的你要看系统手册,看看网络通讯的数据格式。里面有发送和接受缓冲区的定义,发送字节数,PORT口号,站号,波特率等。如有疑问可以和我联系。jiangzhuqian2004@126.com.QQ:121584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