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ECO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2-04):
各位大虾,我单位一台西门子ECO22KW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报过流,在6HZ左右时,电流可达90多A,因为刚刚接触变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是什么毛病,如何解决,谢谢赐教!

网友A:
你说的电流90A是变频器显示值还是变频器实际输出?建议把参数恢复出厂值看看,需要修理配件请到 kyx.com.cn (中文网名:变频器配件)去看看。

网友B:
来电询问:021-62141466 陈先生

网友C: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解答问题,.,,,,,西门子ECO在启动过程中报过流,如果负载没有过载,电机没有问题,参数也没有问题,一般是光藕A7800工作不正常所致,一般是上面的10U电容老化,失去容量,处理的方法是换掉驱动上的所有电容,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 是ECO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