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RS485的通讯协议

楼主(2005-02-04):
请教各位大虾:有谁知道符合IEC标准的RS485接口的通讯协议是什么?谢谢!

网友A: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 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 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 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针),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网友B:
ryanruby,您好,能再给讲讲rs232和rs422吗?

网友C:
我是学机械制造与工艺的,现在从事贸易。做变频设备、光电通讯等方面的贸易。请问我想对变频器、PLC等深入研究。

网友D(2005-03-08):
求助:有关空调系统远程控制及计费系统 空调系统远程控制及计费主要技术要求 1、负荷:总冷负荷大于3000kw, 2、远程计费范围 20层及以下 3、设置计费装置的区域划分 4、不计费范围 20层及以上 5、不设计费装置的区域划分 6、远程控制系统 提供远程电脑集中监控的软、硬件一套,全中文界面显示,操作简明易懂,精度高。达到远程控制每台室内外机组开/停机、远程显示每台机组运行状态、故障报警 7、远程计费系统 提供远程电脑计费及打印的软、硬件一套,全中文界面显示,操作简明易懂,精度高。可实现远程电脑计费、查询、打印用户月费用清单(记录保存期一年以上) 8、远程控制及计费传输距离 控制机房设于一楼,远程传输线路最长约500米,

网友E:
求助:有关空调系统远程控制及计费系统      空调系统远程控制及计费主要技术要求   1、负荷:总冷负荷大于3000kw,   2、远程计费范围    20层及以下   3、设置计费装置的区域划分   4、不计费范围    20层及以上   5、不设计费装置的区域划分      6、远程控制系统    提供远程电脑集中监控的软、硬件一套,全中文界面显示,操作简明易懂,精度高。达到远程控制每台室内外机组开/停机、远程显示每台机组运行状态、故障报警   7、远程计费系统    提供远程电脑计费及打印的软、硬件一套,全中文界面显示,操作简明易懂,精度高。可实现远程电脑计费、查询、打印用户月费用清单(记录保存期一年以上)   8、远程控制及计费传输距离    控制机房设于一楼,远程传输线路最长约500米, 金谷:我不知道你到底是需要自己开发这样一套系统还是购买这样一套系统 如果开发我给你提供Demo版,请和我联系,chenzp@zenitek.com msn:south_bird@hotmail.com

网友F:
我是做PLC和变频器代理的,可是不同品牌的PLC和变频器的 RS-485的通讯让我不知所措(如三菱的PLC和LG的变频器如何做RS-485的通讯)。 谢谢

网友G:
我做过这个系统,可以联系我的

网友H:
我现在需要银行里面输入密码小键盘 与主机的互联用的是什么传输协议

网友I:
你不会是要偷密码吧。

网友J:
很有可能啊!

网友K:
rs-485是电气标准,modbus是通信协议,二者结合构成具有物理层,链路层的网络。

网友L:
你想要把你的数据传多远? 你想传多远我就可以给你传多远? 3000米? 3000公里我都可以给你做出来!

楼主:
肯定是!等你不问的时候,警察的通辑就该发出来了,呵呵!!

网友M:
请问:有不有讲RS232和RS485通讯的,比较全面的书籍?

网友N:
对哦,我也不太明白RS232与RS485,还有BACNET,MODBUS,C-BUS等这些协议的定义,区别及应用哦。请问哪位大侠可以指教下呢

网友O(2005-04-07):
如果三菱的PLC和LG的变频器485通信,首先要配一个485通讯卡,如FX2N-485BD,三菱有一条专门用于串行通讯的指令:RS指令,首先通讯双方要设定相同的通讯格式,保存在D8120中,变频器设定好相应的通讯参数,然后按照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编写指令即可,祥见通讯卡的例子,三菱编程手册上也有较详细的讲述,注意要进行和校验,这一点需要一个子程序。

网友O:
RS485和RS422究竟有什么不同,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P:
就传输介质而言, RS485使用一对双绞线(常用特性阻抗为120~150欧姆屏蔽双绞线),速率在100kbps及 以下时通信距离达1200米以上; RS422使用二对特性阻抗为120~150欧姆屏蔽双绞线,通信距离与RS485一致。 hdsr178@yahoo.com.cn 13064880370

网友Q:
RS422可实现全双工通信,而RS485只能实现半双工通信。两者的电平特性相同。

网友R:
只要有485接口,还要有通讯协议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S:
请问各位大哥:到哪里能搞到西门子S7-200的资料?

网友O: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可是三菱通讯手册上说RS485可以是全双工通讯,哪位大虾给解释一下吗?谢谢先!

网友T:
又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U(2005-05-18):
请问个位大虾,有没有专业介绍触摸屏的书

网友V:
s7-300的plc和西门子的变频器通讯,是不是也要一个485的通讯卡,然后按照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作就好了?485是不是可以理解成硬件,modbus可以算是软件呢?

网友W(2005-06-22):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大家高我该从何学起

网友X(2005-10-20):
陈工:您好,您能给我来电话吗?我正在做一个空调计费系统。想请教您啊!我在北京:13141301783。呵呵!多谢了。我姓李!

网友Y:
大家好:我是一个PLC学习爱好者,很希望能在这里认识一些朋友!

网友Z(2006-08-11):
RS485有对应的ITU-T的V系列或其他系列的建议的标准吗?

网友D(2007-03-18):
下面引用由陈森在 2005-3-15 15:33:00 发表的内容:
求助:有关空调系统远程控制及计费系统

 空调系统远程控制及计费主要技术要求
 1、负荷:总…
--------------------------------------------------------------------------------------------
有关空调系统远程控制及计费系统,可看http://co.163.com/forum/content/1728_488257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