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门<求助>求教一个自动补水的具体方案

楼主(2005-02-04):
小弟是新人,刚接触工控.因工作需要,现求教一个自动补水的具体方案:现在有两个水箱,一个高一个低,通过水管和手动的阀门相连.现要求水能根据需要,自动从高水箱流入低水箱.该如何着手,如何分析,具体需要什么器材以及具体型号.小第先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首先分析你的输入测定值和输出参数,是不是高水箱在液位超出一定液位就需要向低水箱排入(可以用液位开关),还是在低水箱液位低的时候由高水箱向低水箱排入(可以根据是否还需要低水箱在什么液位停止注入水来确定用液位开关或液位变送器),在水管上添加电磁阀或者调节阀,具体看控制室你选的控制器功能而言。具体数据 决定后在确定用什么控制方案,你给的说明太少,让别人无法提供更好的建议。

网友B:
用浮子开关

B。L

网友:
按老头子1的分析方法去做,可以先联系联系液位控制器厂家详细了解一下控制器的功能,如果适合的控制要求的话,在家一个电磁阀控制阀门的开关。具体测量水位可以用专用的水位测量仪来实现输出信号,可以使不同的信号。均能达到你的要求的。

网友C:
A:若你实用经济型的话就按12345qry 用浮子开关,不需要电控参与就能调节它的流量和水位很经济不过误差大 B:用老头子1和2的成本较高工作时间过长但控制精确、误差小、根据工艺进行修改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