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5动不了,怎么搞啊!!

楼主(2005-02-04):
救命!!!!   我的位置控制器好奇怪啊,我用AD75P-E的软件来控制它,但是它好奇怪,只能往一个方向走,但在电脑上显示又是正常的走动,硬件接线没有问题,我已经测试过了,如果哪位朋友懂这是怎么回事,可指点指点小弟吗?联络E:wenshao@tungsingmanufacturing.com

网友A:
你在伺服放大器上给它点动,是不是正反转都可以,还有你的原点回归怎么样,有没有一来一回的动作,至于你的问题,再看看你给的定位数据呢,

网友B:
看看你AD75的设定,是不是正确呀。好久没用具体的忘记了。还有你控制是用JOG做的么? 还是用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