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LG PLC

楼主(2005-02-04):
LG PLC,型号MASTER-K200,CUP:K3P-04H,与计算机联接不上,是否是设置问题,该如何设置,能否推荐相关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电缆是否断线

网友B:
这是一个老款的PLC,在与现在计算机的连接中,可能会因为WINDOWS的原因联不上,我也曾遇见. 首先,检查联线,是否是2,3交叉.5对5. 其次,计算机软件是否选择正确的产品,是K200H系列. 最后,联接多次,会有一次成功的!这个是经验,我曾经也绝望过,但是多联了几次,失败之后就成功了!!!我当时用的是WINDOWS2000

网友C:
好了没有。反应堆答得有理。yuyueme@163.com

网友D(2005-04-21):
反应堆 你好 很想和你聊聊 关于LG PLC 技术问题 QQ:360902698 我的PLC 是K500的 hsj@shtwei.com

网友B:
HSJ. 您好!我很高兴认识您,已经加您为好友了! K500比较老了!我可能还能找到它的一些资料!!! 最近比较忙,很少去上网,所以论坛的一些东西也懒得回答了!

网友E:
问下反应堆朋友,我这里也选用的是LG200系列的07BS,用LG的KGLWIN v3.6可以正常连接,写PLC程序也正常,连线是标准的RS232方式(2、3、5连线),但是用DELPHI、组态王之类软件连接不正常,看说明书上写的是计算机端口为2、3、5,PLC端口4、5、7,我连线并没有问题,PLC参数设置为38400BPS(没有设置奇偶、停止位功能)、设备号我设置的是3(设置0也无效),很诧异,不知道那里出现问题了。 另外BCC我没有理解明白,是XOR模式么? 我没有购买CNET模块。 我的目的是最好用DELPHI实现寄存器读写(VC、VB的代码我也可以看懂),最好可以用485协议(232端口我已经给文本显示器了)。 先谢谢。

网友F(2005-09-26):
我也遇到了卢明华的问题,MASTER-K200是老机型了,现在很少见了,可是我们的设备上用,偏偏又出了问题,我用KGL3.4版(系统为XP),试了几次没有成功,我就放弃了.今天在网上下载了KGL3.6版,明天试试.反应堆说的有道理,明天我找个WINDOWS98操作系统安装KGL3.6试试,希望能够成功. 让我们互相支持!

网友G:
我的问题同(高亚男)一样,使用很长时间了,组态类只能同老型号PLC连接,对K80S以后的都没法连接。询问组态厂方,得知是驱动问题,我对新组态软件添加新驱动后,连接线也是按说明书连接的。还是不可以?

网友H:
请问反应堆朋友,PLC要给文本显示器端口吗,我的文本显示器读不出PLC里的数据是怎么了,请指教,谢谢, 我的QQ;359766865 E-mail:xujido@126.com

网友B:
PLC的自己的串口就可以与文本通讯,读不上数据有很多中原因,主要原因的硬件的匹配.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文本.

网友I:
反应堆 你好 很想和你聊聊 关于LG的PLC 变频器和技术问题 QQ:50425786    我的PLC 是K120s的 变频器是ig5系列的

网友B:
加了!联络!!

网友J:
你是在什么温度下联的机,根据你发帖的时间看,可能与温度有关系,温度低的时候联不上机是很普遍的。

网友B:
楼上:我觉得这样的机率似乎太小了吧!!一般都会在常温下进行连接的啊!

网友K(2005-11-05):
反应堆加我好吗,我也想学一下LG PLC 有的东西看不懂啊,想向你请教。QQ7197579 谢谢你了~

网友L:
反应堆 您好!我也是搞LS的产品.不知能否和你做个朋友?我的QQ是:544976126.

网友M:
我也是刚学LG的PLC,别人给我了一个,没有联接线,我也搞了好长时间,才搞好,先是做线,不知你的是什么接法的(我想你的线是现成的,量一下通不通吧!),我是将PLC拆开,通过MAX202E块子的脚来确定如何接COM口的。接到电脑上,还是不行,想了半天,我用串口调试器向PLC发送信号(在里面可以设定速率,设定要低一点,如9600,)结果收到PLC应答的信号了,在XP下将COM口速率调低点,再用KGL3.6,联接PLC就成功了。

网友N:
线很简单.不用那么复杂.2对3  3对2  5对5.

网友O(2006-02-13):
请教那位高人指点那里有LG PLC学习软件免费下载?谢谢!

网友P:
关于 MASTER-K200 CPU K3P-04H 与计算机的连接,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版本多少。   我这里是3.64的 老型号对应的应该选择MK-H系列,然后在下面的选项里选择200型号为对应的老型号的产品。

MASTER-K200 CPU K3P-04H 是很老的产品,应该使用的软件是 GSIKGL  可以用KGLWIN按我上面说的进行连接,我这边没老产品要不可以帮你试下。

网友Q:
反应堆你好,能加你好友吗,我的号qq418302194。我想请教你lgplc问题好吗。

网友B:
好的啊!!已经加你了!不过我才疏学浅,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R(2007-05-15):
各位前辈!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QQ:110301475
          付生谨上

网友R:
您好!能否给我发一份LG PLC120与LG IG5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控制调速的梯形图或程序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fu7811839@163.com或者lu7811839@163.com

网友S(2008-03-29):
masker k200 run 指示灯闪烁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T(2009-08-12):
新手请教:PLC编程需要文本软件吗?D数据存储区的概念及如何运用?谢谢。。。。

网友U(2009-09-22):
请问反应堆朋友和其它朋友,能帮忙解决一下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吗?我在工作中遇到一台MASTER-K50的PLC,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但RUN灯不亮,输入指示灯亮,但输出没反应,不知是什么问题,设备已停产好几天了,心急如焚,敬请指点一下。

网友V:
请教下  LG k-120s 连接不上?下载线自己做的2-3 3-2 5-5 请问为什么??

网友V:
反应堆你好! 可否加我qq 569519983  向您请教问题,谢谢!

网友W(2010-05-21):
各位大侠,我是刚学LG  PLC编程的,我想问一下LG K120S这款PLC输入输出I/O是怎么分配的,还有脉冲指令是什么?谢谢

网友X(2020-01-22):
在淘宝上买根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