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SD75 应用求助 !!

楼主(2005-02-04):
A1SD75 应用求助 !! 小弟新手,还望多多指教 ,使用AD75 和MRJ2S 连接后使用AD 75 CHECK CONNECT 在线JOG 运转,出现Error code 104 Error Name H/W stroke limit + 是限位感应器错误吗?? 是不是JOG 的时候 FLS 与 RLS 需要短接 FORWARD STROKE END 与 REVERSE STROKE END 也需要短接 (接线是自己连接的 ),还有就是 使用 PLC 编程要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对呀,AD75上面也有两个极限输入,你也需要短接上的。电机驱动器上面也有两个极限输入,你也需要短接的。不过一般实际上面以AD75上面两个极限输入为工艺极限,而驱动器上面两个极限最好为设备极限。实际应用最好不要把这些极限都短接,因为做一定保护是很有必要的 个人拙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指点 :) 那么伺服参数的写入(位置参数.基本参数)都必须使用TO 从PLC 写入AD75 吗?

网友B:
to LOVEGATE: 不一定的,你可以用TO写,也可以在AD75WIN里面直接写好,两个方法都可以

网友C:
没用过,孤陋寡闻,误导啊,谢谢楼上,能说的比较详细一点吗?

网友B:
TO GKRAZH: 你那里有AD75WIN这个软件吗?如果有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可以在GX Developer软件中对于模块的存储器进行直接写入。但你必须对地址的各定义熟悉。用AD75WIN则界面更友好。

网友E(2009-04-08):
请问楼上的各位,有A1SD75P1-S3的通讯线吗?

RS422的,有做法也行的.

谢谢了

jennilin22@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