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的电源问题
B。L

楼主(2005-02-04):
各位大虾,最近看了三菱FX2N-32MR说明书, 其24V电源不能外接(并接)一个24V电源,由于考虑到所连接的模块和输入的开关用电较多怕24V电源不够用,该咋解决啊。有一些输入点的信号来自教远的车间要在线路上消耗一定的电能。 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另购一个直流24V电源输入型的PLC或拆开PLC看确实能不能接

网友B:
单独配置24伏电源,COM共用。

B。L

网友:
PLC内部输入继电器的共用端子为+24v无法共用com点,这种plc上com 代表的是自身24v电源的负端。是外部信号输入的共用端子。

网友C:
有专门的增容电源模块啊!

B。L

网友:
好像不能和其它电源并联的啊!增容电源行吗?

网友D:
不用PLC的24V电源,直接外接电源啊

网友E:
可以加信号放大器

网友F:
如果24V电源不够的话,可以加扩展单元,因为扩展单元它本身就带24V电源。

B。L

网友:
好像有的FX2N的PLC可以外加一个DC24V电源和它本身的电源并联的,可是为啥在这边销售的就不行尼?

网友G:
把外部电源的负极和PLC的COM口连接,PLC的+24V不用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C(2006-09-02):
加扩展单元就行了。

网友H:
兄弟,外加24v电源。plc内部的带不动啊。

网友I(2011-04-23):
把外部电源的负极和PLC的COM口连接,PLC的+24V不用接线,外部电源没有构成回路,那用的不还是PLC本身的电源吗?

网友J:
将外接+24V电源与PLC的+24V端相连,PLC COM端悬空。外部公共端连接至外接电源的负端。就可以了。本人已经改过多例了。看一下PLC内部电源如何与输入部分连接的,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单独配置24伏电源,COM共用。

完全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