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往FX2N的RAM写入,但不能写入到EEPROM

楼主(2005-02-04):
用三菱编程软件7.0能往FX2N的RAM写入,但不能写入到EEPROM中,提示范围设置不对(选的是MAIN),这时全部选定,还是不能写入,求助各位大师帮忙?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设置?位置设置,把EEPROM拨到OFF,PLC拨到STOP,还清除了内容,在清除前却仍能从EEPROM中读出原程序?

网友A(2010-04-02):
FX2N写到RAM里,PLC参数里面默认设置为8K,你要想传到FX-EEROM应该是-4K的吧,所以把PLC参数里设置成4000就OK了,EEROM插上去,是优先RAM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