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2-05):
各位大哥:新年好!我这有一台ABB ACPL501变频器,通电后主板上的SXBU740A电阻立即崩毁,周围线路经检测未发现问题,现急炸了,还望哪位大哥有解决的方法或相关经验的,帮帮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是谐波干扰太多 建议加装我公司的进线电抗器13105332670

网友B:
开关电源检查!

网友C:
这个问题我知道很好解决

网友D:
开关电源坏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E(2007-08-11):
你好
我这也有ACPL501的,我问ABB了人家说不是他们的产品,你那有说明书吗?有的话,能否帮我传一份,邮箱lijianfeng_520@126.com

网友F(2007-09-12):
ABB 曾经有过ACLM501, 用于升降机(电梯)。硬件与ACS501相同,软件是特殊为升降机(电梯)开发的。需要维修的话与ACS501相同。

网友G:
我这有ABB ACS501的备件和说明书,不过不是电子版.
dongyonglai@yahoo.com.cn

网友H:
ABB600  报:juasto 一闪一闪的。影响开机,复位就好 是什末意思?

网友I:
是电压不稳还是电阻问题

网友J:
变频器不能断电以后马上又通电,必须得等上5分钟.是否为充电电阻?

网友J:
ABB变频器的编号好象没有这个型号,应该为ACS501

网友K(2008-01-08):
更换电阻后还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