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atlow controller 的故障问题

楼主(2005-02-05):
不知哪位朋友对watlow controller熟悉,请帮忙解答如下故障: 当设置成升温时,它却降温,而设置成降温时,它却升温。 谢谢!!

网友A:
也许这不是故障,而是对升温降温的定义、理解出现差异

网友B:
是不是设置的时候给设定成反向了,正作用给设定成反作用了,象阀门一样?我不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再这里瞎推测一下,不知道有用吗?

网友C:
我没用过WATLOW CONTROLER的温控器,但是这在温控器里称为: control action它有 正作用direct acting 反作用reverse acting 之分,颠倒一下应该就好了 有人向我询过watlow controler 的东西,能给我一些关于它的信息吗?sunlinbao@sina.com

网友D(2005-06-18):
设置问题,你用的是那个型号,一般在oupt下ot1中选ht式cl即可。ht为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