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pt100相关知识,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2005-02-06):
大家好,我接触pt100时间不常,不过对其基本原理已基本掌握。但还有一些事不是很清楚,请大家指导。一般铠装热电阻是将热电阻原件用氧化镁封装起来,具体是怎样封装的?另外还看到说是经过高温拉拔而成,那拉拔时是不是连钢管保护套一块拉拔,拉拔时使用工具还是机器,要加到多高温度。对于要求不高场合,不用拉拔具体是怎样将氧化美固定,封口用什么材料。如果哪位老兄有资料可以发往我的邮件 wb@testeck.com 谢谢各位!

网友A:
pt100是铂电阻,零度的电阻值是100欧姆。你问的问题可以咨询生产厂家

网友B:
生产铠装铂电阻时是不需要拉拨的,那是生产铠装丝厂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