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9000Kw压缩机组变频改造--求教方案

楼主(2005-02-06):
我这有一9000kw压缩机组要求改造,原压缩机为两个缸的压缩机(1高压,1低压),用一蒸汽透平驱动,蒸汽透平为双出轴结构。左右出轴分别带压缩机的两个缸。原压缩机组在美国服役。压缩机为合成气压缩机,主要成分是H2. 低压缸+透平+高压缸 现在要运到中国,由于现场没有蒸汽条件,同时不想新建锅炉,考虑采用电动机驱动。 请高手帮忙分析解决方案: 如下问题: 1 电动机为隔爆等级为dIICT4的隔爆电机 10000V,请问有否厂家能生产?电动机为双出轴结构最好,如不能,有否厂家生产单出轴也可,大概的费用如何?该电机应采用同步还是异步?电动机要求进口 2 原压缩机为1800转---12000转,改造后的压缩机考虑为1500rpm---12000rpm,考虑采用 低压缸+齿轮箱+双出轴电动机+齿轮箱+高压缸 结构 电动机的调速采用VFD,这么大等级的VFD一共需要多少辅助设备,例如变压,滤波等 大概的费用如何?包括整套变频机组的安装费用在内。 VFD要求进口产品 3 这种工况是采用液力调速合理还是采用变频调速合理?帮忙分析利弊。 4 我方考虑找一家国内的压缩机制造厂总成该项目,包括公用底板改造,原压缩机的清洗和维护等工作 哪个压缩机厂家比较合适? 只留联系方式,没有具体解决方案的请勿留贴,谢谢。

网友A:
这种功率等级的负载,又需要的防爆等级和转速很高,采用电动机变频调速方案不可取,主要制约因素不是高压变频器本身技术因素(罗宾康宣传资料称有类似功率等级的项目案例在运行,但估计要价和交货期是你受不了的;国内厂在这个功率等级上建议不要考虑!)建议还是采用原汽机调速方案比较成熟可靠,据我了解,火电厂锅炉给水泵(200MW以上机组)驱动采用汽机调速很成熟的方案。 主机厂建议你咨询一下: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四川华西、北一通等行业主导厂,GE在东北刚建了一个大型压缩机生产基地。。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 由于现场需要建2开1备,3个锅炉,还要想办法运输煤,储存煤,经过几次讨论。觉得维护麻烦,占地空间太大。 所以还是想用电驱。 有无更好的解决办法?请赐教

网友B:
我是电力成套公司的,这种方案我们以前有做过,我们采用的是罗宾康公司的“完美无谐波变频器”来驱动的,它是采用串联功率单元(IGBT)的模式来实现的,IGBT模式现在国内外技术都很成熟了,国内有很多大型企业都采用此方案,如上海炼油厂、宝钢、首钢、胜利油田等。至于电机的话,我们国内厂家的一些技术跟国外厂家的是相差无几的,比如:上海电机厂、兰州电机厂、南洋电机厂等。

网友A:
如果现场具备条件的话,是否建议采用涡轮燃气机作为驱动动力,这是个技术经济性良好得方案,但对现场驱动防爆要求和燃气轮机的调速性能是否能满足要求,建议咨询一下燃气轮机专业厂,比如沈阳黎明等。。 总体评价电驱动实在不是个好办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 对于燃气轮机,我们也经过讨论, 不采用燃气轮机的原因是 1.工业领域国内的燃气轮机没有1台在可靠运转, 原来南京汽轮机电机厂的燃气轮机用在油田上都被拔掉了。 黎明是用航空发动机改性的,故障也是非常多。基本上不能用。 只有进口的燃气轮机能满足要求,进口的价格非常贵,比高压变频贵。 2.进口的燃气轮机维修维护太麻烦,几乎都要转子送回原厂。 燃气轮机方案也被pass了。 现在真是没办法了,请高手指点!!! 对于绿色环保的答复,有问题请教: 国内的电动机能做9000kw, 10000V, C级隔爆的吗?哪个厂能生产? 你们的高压变频用过这么大功率的吗?在哪里用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9000KW/10KV高压电机国内制造没有问题,兰州电机厂、上海电机厂、沈阳电机厂、哈尔滨电机厂均可制造。。但C级防爆估计会有困。 罗宾康这个等级的变频器预计超过1000万RMB,交货期半年以上。。 是否用恒速原动机驱动+液力偶合调速驱动方式呢?原动机的选择范围就广了许多。。 电动机防爆能落实,也建议不用高压变频器驱动,而采用液力偶合调速,电动机起动可采用低成本的液阻软起动方式。。 液力偶合调速可选大连创思福。或其他品牌。。

网友A:
世界名牌褔伊特在广东有生产基地生产调速液力偶合器,,可以联络一下: 广东中兴液力传动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 储(市场销售经理) 手机:13346588358 公司销售部电话:0766-7592180 7596216(传真) 地址:广东云浮市郁南都城镇河堤路45号

网友A:
福伊特上海代表处联络信息: Shanghai Representative Office No. 1910-1912, New Caohejing Tower 509 Cao Bao Road 200233 Shanghai China Telephone +86 21 6495 8880 Fax +86 21 6495 8925 www.voithturbo.com voith@voith-ind-sha.com.cn

网友C(2005-05-20):
这种电驱的方案请联系ABB,ABB有三个系列的变频器都可以选用,这样功率的电动机应该选用正压通风型的防暴电动机!

网友D:
电机不是问题,变频器问题多多,不管用谁的方案。建议不用高压变频。如果要用,请用液力调速。坚持要用的话,请找ABB,ABB做的电力机车的大功率的变频还是用的很多的,应该有这个能力。

网友D:
因为电机功率太大,用双馈调速从原理上来说更为合理,但是不知国内是否有成熟的应用。不知你敢不敢吃螃蟹.

网友E:
这个最好还是别用变频,好象只有罗宾康和利德华福有,但罗宾康关破待售,利德华福你敢试吗? 如果变压器是一万伏的就没什么好招了,建议用液耦,可靠性和运行成本是要找一个平衡点的。 如果变压器副边是六千的输出电压,那就可以找ABB、西门子、A-B等试试了,估计这么大功率的也没什么问题! 至于隔暴电机,有点痛苦哦,不如直接跟国内电机厂联系,或者问问西门子和ABB,这种电机,还是平衡下费用和性能比较好! 为什么不用汽机?怎么知道现在就没有好的汽机了呢?可以咨询议一下哦,这个比较符合原配置思想。

网友F:
可以采用ABB的高压电机,防爆等级达到C级是可以的,可以采用变频调速,同样ABB的变频器,其高压变频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具体的情况可以咨询ABB公司

网友D:
昨天回家一查书,原来N年前,国内就有了类似方案,用的都是同步电动机,变频器也早能做了,有18000的运行实例,用的还是晶闸管,当年应用还是很多。现在估计可以做到更大。真是不查不知道。你可以去找同行去问一下。我们不是这个行业,没用过这么大的电动机。我们行业大机组都用汽轮机,是最合理的方案了。反正我们上项目一定要建锅炉,上热电,一举三得。

楼主(2005-06-27):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现机组已经订货了 将压缩机的高低压缸拆开成为两台压缩机,共4台压缩机 电动机采用佳木斯电机厂的电机,增安型 2台6300kw, 2台7100kw 该电动机将是佳木斯电机厂在国内生产的最大的增安型电机 调速采用德国福伊特公司的调速装置。感谢老蔫的推荐。 在美国和韩国考察后发现福伊特的调速装置还是不错的 整个压缩机组由陕西鼓风机厂提供改造工作,包括更换原密封为干气密封,重新作底板和润滑油站。 该装置明年的8月份正式开车。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我们最早就是希望采用汽轮机驱动,但是现场没有蒸汽条件,建新锅炉后蒸汽供给压缩机组,剩余蒸汽没有地方再利用,效率低,能耗大。投资也不小,所以放弃了蒸汽透平方案。

网友A:
提供信息能有所帮助,很欣慰....

网友G(2005-08-24):
绿色说的是用"罗宾康",这是美国产品,不是国产的.国产的高压变频器做不了这么大的,另外还有,国产的技术目前和进口的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高压的用"罗宾康"是最好的选择,就是价格高些. 有什么疑问可以打我手机013543300534或电话0755-83843111-206找李永杰就是了.

网友H(2005-09-30):
楼上的 不了解就不要说 什么国产不国产 我看拉 人是不是国产的?? 现在有那几个厂家不是在国内生产????做贴牌的多了

网友D(2008-11-06):
引用 楼主:
关于我们最早就是希望采用汽轮机驱动,但是现场没有蒸汽条件,建新锅炉后蒸汽供给压缩机组,剩余蒸汽没有地方再利用,效率低,能耗大。投资也不小,所以放弃了蒸汽透平方案。

效率低?你搞错了吧。效率绝对比用电的高。剩余蒸汽没有地方再利用?发电啊,这个很简单。除非你还是用以前那种两毛伍的电,不然的话,汽轮机的效率是最高的。投资是有点大,但是绝对是合算的。

网友D:
我们500KW的水泵都是用汽轮机的,有的厂300KW的水泵也是用汽轮机的,很合算。剩余蒸汽可以用来加热,也可以用来发电,就看你选型和工艺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