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V电源
12345上山打老虎,

楼主(2005-02-06):
我想了解现在采用24V交流电压作为电源的系统多不多,应用广不广泛,如果过路过的对此有所了解或者知道有采用的请指教,

网友A:
现在采用24V直流电压作为电源的系统才多,很少有用交流24V的

12345上山打老虎,

网友B:
可是有好一点的直流变交流的方法。AC220/120/240V to DC 36/24/5/3.6V

网友C:
用整流比较好 我做过很多 13105332670

网友D(2005-03-29):
当然是用直流24v的较多,而且现在这方面的电源都比较定性,当然在特殊场合交流24v也可以做,关键是需求不大

网友E:
交流二十四伏的电压应用也有,不过目的都是为了省钱,设备质量也不好。

网友B(2005-05-12):
我强烈的赞成楼上的观点!为了省钱!在高压上串个电阻!搞定!可是以后的安全就不太清楚!楼上的可有什么指教?

网友F:
一般的都是DC24的啊!不过现在的标准开关很多啊!而且价格也不是很高哦!

网友G:
我赞成楼上的观点 !!

网友H:
1\直流电能储存,交流点不能,呵呵 2\关键跟用途有关,像所有的芯片都要求直流供电 好像没什么好讨论的哦

网友I:
关于现工控电源,从国内的电源生产厂家很多,但从产品的设计角度国内电源厂家的设计理念跟国外的电路不平差不多。有一点要说的就是现在国内的产品跟进口产品价格相差很大。从某种角度讲贵是合理的,然而现在是国内生产出来的好产品在国内市场买不出好的价钱,我碰到好多客户,其中一家是做纺织机械的,说我们这里只用进口的,国产我们不用。我公司原给贝加莱生产一台396W电源,input:100-240VAC output:24VDC/8A 48VDC/3A 12VDC/3A -24VDC/1A带功率因数效正。价格也在1000元这内,但给国内的厂家一报价,就说你这太贵了,真的是没办法。

网友J(2008-05-03):
现在采用24V直流电压作为电源的系统才多

网友K:
交流24V的,好像还没用过,一般是直流的

网友L:
当然是用直流24v的较多

网友M:
是用直流24v的较多

网友N:
我所安装和使用过的意大利设备无一例外使用了24AC作为控制电源

网友O:
交流的代价高还是直流的代价高呢?

网友N:
当然是直流了还要加桥堆和电容,而交流变压器直接使用了

网友P:
交流代价比直流的代价底一点

网友Q:
用直流24的多,用交流24的少,交流24主要用在安全等级高的设备上,我们提升机用的控制就是交流36的电压

网友R:
用交流还是直流24V关键还是看系统怎么样,如果有接近开关等一些直流元件,那当然就用直流,否则就没什么讲究的了。

网友S(2008-06-16):
有一些带24VAC微电机的设备用交流的,电路板也接24VAC

网友T:
现在采用24V直流电压作为电源的系统多

网友U:
现在采用24V直流电压作为电源的系统多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V:
AC和DC的二者都有

网友W:
AC和DC的都有用到, 相比之下 DC24 用的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