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电子齿轮比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2-08):
我是用的松下minas a的伺服系统,刚接触,对一些基本概念不太了解。我对电子齿轮比的理解就是:假设电子齿轮比为3,上位控制器发出的脉冲数为100,则实际伺服电机收到300个脉冲;另外上位控制器的脉冲速度和脉冲加速度都要乘以这个比例,请问各位大侠,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谢谢指教,顺祝各位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让我没法继续前进,ps我才刚毕业,本科学的是计算机,对电机和自动控制方面几乎一无所知,希望有热心人能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电子齿轮比和电机的减速齿轮所起的作用有相似之处。举例说明,17位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为131072个,但如果对应的PLC定位模块额定值能接受的最大脉冲数为65536,那我们就需要设定电子齿轮比将脉冲数降到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电子齿轮比的作用就如楼主所讲的那样!

楼主:
谢谢舵手的指点!

网友B(2009-07-04):
您好!我现在在用安川伺服驱动器和安川伺服电机做高精度切纸机的,用西门子200和人机界面来控制的。
我就是不明白那电子齿轮比要怎么样设置的?我们的伺服电机上自带的一编码器(17位增量型的,32768个脉冲)。另外送纸变频电机轴上也带有一编码器(2000P/R),伺服电机接受由变频电机上的编码器发过来的脉冲。伺服电机是用来带动滚筒切纸刀的,现在我们那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的分子是40698,分母是在触摸屏上的长度参数设置的,比如在触摸屏上的长度参数上设定为450,那电子齿轮的分母就成了450,所切的纸的长度也就是450毫米,所切纸的范围是(450~1700,精度在0.2毫米),我现在不明白的是不管切多长的纸都能保证精度,而电子齿轮的分子是不变的都是在40698这个数,请问是如何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呢?这40698我老是想不明白如何来的?计算电子齿轮时的减速比如何确定也不清楚?当在触摸屏上设定好长度后不管怎样只要送纸变频电机带动送纸棍送入一定长度的纸后那么切纸刀自然就会在此长度上切上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