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公司有4部6辊可逆轧机

楼主(2005-02-09):
我一新手电工,公司有4部6辊可逆轧机。一坏总是搞不定哦!那位高手能赐教啊!压力传感器和油缸位置传感器总坏掉,没有使用超过一年的。有兴趣教教我这小弟的请加567836

网友A:
注意环境温度。

网友B:
如abbf所诉同时检查油温,散热通风是否良好? 压力油是否该换了,油压表等管路换装时注意密封带的位置; 查看你的电控部份... 各导销滑块辊轴是否有不良 位置传感器安装是否合理 对其设备是否有定期保养...

网友C:
用在轧机上的传感器本来要求就很高,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不是普通的产品可以随便取代的。如果大家对用于钢厂轧机上的传感器有兴趣,我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些产品,需要资料的可以联系:Kidd_you0609@yahoo.com.cn; Tel: 0755-83869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