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下载PCC仿真器2.67

楼主(2005-02-09):
我们单位两套设备选用了2010进行顺序控制。平时很少有上机操作机会,望能得到该软件。

网友A:
好象贝加来没有免费的物产

网友B:
在标准的Automation Studio安装盘上,安装的时候选择上(缺省是不安装的). 一,另外注意: 1.PVI.NET安装时,加选AR000; 2.Automation Studio安装时,选择AUTOMATION RUNTIME - W32; 二,运行注意事项: 1.从Automation Studio程序组里选择ar000并启动; 2.点击启动按钮; 3.在Automation Studio中新建项目时选择硬件为QUTOMATION RUNTIME-W32; 4.在automation studio/tools/options添加通讯路径,路径对后automation studio右下角会显示目标PLC的CPU型号. 5.其它与普通硬件相同. 特别注意的是你不能仿真通讯端口及其它需要实际硬件支持的功能,你所做的只是逻辑和运算分析......

网友C(2008-12-24):
如何使用AR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