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NET 6.0 授权的全称是叫什么呀

楼主(2005-02-10):
SIMATIC NET 6.0 授权的全称是叫什么呀 在大全里选哪个呀

网友A:
不用选,将授权安装到硬盘上,就可以了,系统自动寻找的,

网友B(2005-05-01):
请问“坏人” ,哪里可以下载到simatic net软件啊?感谢 hlm210@eyou.com

网友C:
不用授权!!!!!!

网友D:
simatic net 6.0 你指的是Wincc 6.0么? 还是step 7 v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