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监视用模拟输出0—10V

楼主(2005-02-12):
各

网友A:
最好不用!因为第二台会有时间的延迟现象!

楼主:
多谢“最笨的人”:请问能有什么好办法吗?要考虑经济、简单。

网友B:
完全没有必要,可以将PLC的输出给另外一台

楼主:
谢谢“小旋风”:此设备没有用PLC,能有其它办法吗?因为用PLC将增加成本。

网友B:
你一台的输出连接到另外一台的输入是有延迟的. 如果要完全基本同步,这种办法不太可行的.不过你可以试用一下,看看在这种延迟是否会影响你们的要求. 你最好测试一下,输出信号那一台的输出的0-10V是否和显示的频率真正对应,是否稳定可靠. 另外你最好咨询一下变频器的厂家,看看他们能提出什么样的建议,这样更加稳当一些.也不会出大的错误.

楼主:
谢谢“小旋风”:我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了,采用外加电压的方法应该可能行。

网友C:
其实你用外部电压信号给两台同时给定就好.

网友D:
同意上一楼的说法,如果同步精度要求不高,最简单,经济的做法的就是采用一个电位器作电压给定信号调整两台变频器的同步运行,这种用法有很多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