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连接ge90-30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5-02-12):
大家好,请教你一个问题:ge90-30的plc连接ifix通过com口,用什么驱动?我现在用ifix驱动光盘里的gio可以吗?我再建立一个数据连接时候,不知道地址什么?我输入d11,提示错误,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G90的驱动

网友B:
fix32.节点名.标签名.f_cv

楼主(2005-03-24):
我的意思是,我在ge9030的驱动组态r1,要在ifix画面上显示数据,我建立连接时,我建立AI01,选择g90的驱动,但是不知道I/O地址如何填,请指教。

网友C:
地址为:drivename:i/o地址

网友D:
先要在配置里面设置一下你要连接的plc的地址哦 然后你才知道地址是什么啊 比如你的plc地址是140.80.1.1 那么你在ge9配置里面就要把这个plc(起个名字叫device几)然后在后面的ip栏里面加入140.80.1.1 然后你在画面地址里面就可以写device几的哪个点啦 但是如果是具体的哪个点还要到你配置里面查查

网友D:
为什么看不到我自己回复的丫 device几:ai几

网友E:
device?:ai? ?=plc address

网友F:
天涯客工作室有所有驱动下载。www.tianyak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