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容量问题

楼主(2005-02-14):
请问变压器容量是400KVA,高压侧10KV,低压侧400V,负载是35K三相电动机,共有20台.问怎样算变压器的负荷?该变压器最多能带多少台35KW电动机?

网友A:
一般是这样算的35KW×20台=700kW×功率因数0.8=560KVA 400KVA只可以带动14台

网友:
不易超过8台!

网友B:
天衡的意见还可,但还要加降压起动或软起动...........

网友C:
要加软启动 否则 如果超过8台 可能会烧 因为启动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