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0+ 系列直流驱动器

楼主(2005-02-15):
有以下几个问题想向各位老师请教:1)590+ 直流驱动器经常出现OVER I 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2)在配电室掉电时,可控硅烧毁,更换可控硅后仍不能正常工作,3)前棉板上反馈电压的值如何设置,根据什么来设置(我们公司的驱动器上设置值有54V,55V,56V等几种)。希望各位老师能赐教,谢谢!

楼主:
请大家多多发表自己的看法了!

网友A:
OVER I 是拖不动 可控硅烧毁的同时,还有其他烧坏 反馈电压决定的类比电压 新手?

楼主:
谢谢zch7749的回复!我是一个新手,很多东西还不懂。显示OVER I 是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复位后,有时运行10分钟左右就又出现OVER I现象了,有时运行一天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时好时坏

网友B:
负载检测了吗?

楼主:
没有检测负载,有时只是空载运行,试机的时候就会故障报警,常报警的是DE2P-300T的冲压机

网友C(2005-12-21):
更换电源板再试试.

网友D:
我用过4台590C,12台590+。590+没有590C可靠。

网友E:
你的现象OVER I应该是过电流报警。过电流一般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电机有损坏,比如线圈碰壳、换向片损坏等;二是线路有损坏,比如碰地等;三是可控硅的质量问题,或者是可控硅选用上不当;四是电源板的触发问题。跟据我自己的经验此种烧可控硅多数情况下出在三和四两种原因,特别是第四种原因,只因为欧陆590产品的电源板的触发电路出现故障的几率很高。比如把可控硅集成在电源板下边,一旦可控硅烧坏,常常会把电源板打环了。
至于反馈电压的设置我引用了我在工控网上发表一编文章,希望对你不所帮助:
欧陆590速度校准板与电机转速的关系
作者: 石英钟 ,2005-9-14 13:30:00 发表于:《直流调速论坛》 共有3人回复,187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我在论坛上看到一些朋友对欧陆590速度校准板与电机转速的关系不是很清楚(我是这样认为,如果我的观点错了请各位朋友给以指正。),因没有太多时间一个一个参加讨论,就在这里发表我的一些看法。
   用直流测速电机作反馈源,对应的就是测速仪校准板了。此板支援校准范围为10—199V的交流和直流模拟测速电机。测速仪校准电压,用两个10路直排开关为个位和十位。用一个1路开关为百位。
   校准板的设置电压直、测速电机的最高转速/最高电压和主电机的最高转速,三者之间是有一固定的计算公式的。用此公式就可以计算出主电机在额定转速下,所要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设用此公式计算出主电机额定转速下校准板的电压值为V,V1大于V,V2小于V,那么:
   当把V1作为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时,在最高速度时主电机会运转在额定转速之上,那是不允许的;
   当把V2作为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时,主电机就会运转在小于额定转速之内;
   就是说如果把V作为校准板的设置值时,主电机就会运转在额定转速以内,这是我们需要的。
   此公式是:V校准=(V测÷R测)×R主
   V校准:校准板的设置电压值;
   V测:测速电机的额定电压值;
   R测:测速电机的额定转速;
   R主:主电机的额定转速。
   例:一直流电机额定转速为540—1200R/mian,测速电机额定转速为2000R/mian,额定电压为110V,请设置校准板的对应电压值。
   V校准=(V测÷R测)×R主
   =110÷2000×1200
   =66(V)
   即:校准板的设置电压为66V。
   如有错误之处请各位朋友指正。